请高手指点PLC星-三角控制电路有没有问题,谢谢

楼主(2010-10-18):
(无正文)

楼主:
三菱PLC
x0为停止
x1为起动
t0设置时间15S
Y0控制KM
Y1控制KM星型运行
y2控制KM三角运行

楼主:
修改后的电路,请指教!谢谢

楼主:
第三层的X0也可以不要,呵呵

楼主:
打错了,是第3层的X0可以不要!呵呵

楼主:
又打错了,是第3层的X1可以不要,不好意思,呵呵

网友A:
建议增加一个输入点,接过流保护器的常闭点。
这样可以避免过载后角型直接启动(过流保护器选择Auto)时。

网友A:
停止按钮接常闭点安全些,所以X000取常开信号。

网友B:
问题是没有,但是外部一定要互锁才行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指点,正在学习PLC编程,有空多交流!呵呵

网友C:
规划点时加好注解。习惯

网友D:
感觉这样不可靠,你的Y1断开,Y2马上就吸上,中间没有一点的延时,也就是说星型的接触器断开后,三角形的接触器要延时吸上,这样防止星型的接触器的动作滞后造成短路。外部最好还用机械互锁一下。

楼主:
TO蝶舞,这个电路的好处就是在这点,切换无冲击啊,呵呵

网友E:
用MPS指令特简单我一直在用

楼主:
用MPS指令特简单我一直在用?
呵呵,正在学习,能指教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