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8):
序号 铜电线型号 单心载流量(25。C)(A) 电压降mv/M 品字型电压降mv/M 紧挨一字型电压降mv/M 间距一字型电压降mv/M 两心载流量(25。C)(A) 电压降mv/M 三心载流量(25。C)(A) 电压降mv/M 四心载流量(25。C(A) 电压降mv/M
0.95 0.85 0.7
VV YJV VV YJV VV YJV VV YJV
1 1.5mm2/c 20 25 30.86 26.73 26.73 26.73 16 16 13 18 30.86 13 13 30.86
2 2.5mm2/c 28 35 18.9 18.9 18.9 18.9 23 35 18.9 18 22 18.9 18 30 18.9
3 4mm2/c 38 50 11.76 11.76 11.76 11.76 34 38 11.76 23 34 11.76 28 40 11.76
4 6mm2/c 48 60 7.86 7.86 7.86 7.86 40 55 7.86 32 40 7.86 35 55 7.86
5 10mm2/c 65 85 4.67 4.04 4.04 4.05 55 75 4.67 45 55 4.67 48 80 4.67
6 16mm2/c 90 110 2.95 2.55 2.56 2.55 70 108 2.9 60 75 2.6 65 65 2.6
7 25mm2/c 115 150 1.87 1.62 1.62 1.63 100 140 1.9 80 100 1.6 86 105 1.6
8 35mm2/c 145 180 1.35 1.17 1.17 1.19 125 175 1.3 105 130 1.2 108 130 1.2
9 50mm2/c 170 230 1.01 0.87 0.88 0.9 145 210 1 130 160 0.87 138 165 0.87
10 70mm2/c 220 285 0.71 0.61 0.62 0.65 190 265 0.7 165 210 0.61 175 210 0.61
11 95mm2/c 260 350 0.52 0.45 0.45 0.5 230 330 0.52 200 260 0.45 220 260 0.45
12 120mm2/c 300 410 0.43 0.37 0.38 0.42 270 410 0.42 235 300 0.36 255 300 0.36
13 150mm2/c 350 480 0.36 0.32 0.33 0.37 310 470 0.35 275 350 0.3 340 360 0.3
14 185mm2/c 410 540 0.3 0.26 0.28 0.33 360 570 0.29 320 410 0.25 400 415 0.25
15 240mm2/c 480 640 0.25 0.22 0.24 0.29 430 650 0.24 390 485 0.21 470 495 0.21
16 300mm2/c 560 740 0.22 0.2 0.21 0.28 500 700 0.21 450 560 0.19 500 580 0.19
17 400mm2/c 650 880 0.2 0.17 0.2 0.26 600 820 0.19
18 500mm2/c 750 1000 0.19 0.16 0.18 0.25
19 630mm2/c 880 1100 0.18 0.15 0.17 0.25
20 800mm2/c 1100 1300 0.17 0.15 0.17 0.24
21 1000mm2/c 1300 1400 0.16 0.14 0.16 0.24

网友A:
你想要了解什么啊

网友B:
一个表格,好像是查阅导体载流量、计算线路压降用,应当可用于选择导线。

网友C:
这就是怎么选择导线的的参数表啊!
楼主想问什么啊

楼主:
电压降mv/M 品字型电压降mv/M 紧挨一字型电压降mv/M 间距一字型电压降mv/M 两心载流量(25。C)(A)  电压降mv/M 三心载流量(25。C)(A)  电压降mv/M 四心载流量(25。C(A)  电压降mv/M
给解释一下大侠们

网友D:
当电流值为额定值时,每米线路压降为多少mv,品字形指电线布置方式为品形。紧挨一字型指平行并列布置,间距一字型指线间距为一根线经。

网友E:
还真看不懂
1 1.5mm2/c 20 25 30.86 26.73 26.73 26.73 16 16  13 18 30.86 13 13 30.86

1-------------  序号
1.5mm2---- 1.5平方
c-------------- 不知道
20------------是20A?
25------------不知道
30.86-------不知道
26.73-------不知道
---------------

忘知道的朋友解释一下

网友F:
把表格复制成文本文件了!!这是原资料表格!

网友B:
6楼小笑笑的解释很好;8楼“到处看看”还原了表格。

补注:
表中电压降,好像是,每安每米为多少mv;表中,越大的线压降数值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