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8):
各位大虾! 小第刚接触PLC ,有个问题搞不太明白。PLC中继电器输出它的电源是100-220伏,那请问直流输入电源是另外需要一个24伏的开关电源呢?还是在交流电源供电在PLC 内部降压,整流给输入端提供的直流电压呢?

网友A:
概念错误,继电器型OUT点由负载决定驱动回路电源规格。IN回路原则要独立控制电源。

楼主:
貌似继电器输出一类的PLC ,它的电源都是100-220伏交流电源提供,那么它的直流输入电压是不是可以就用比如交流220伏特经过开关电源提供呢?

网友B:
直流输入电压指的是什么?是指输入信号需要的电源?

网友C:
学电,不要先学到高层次上去了,基本功不好,就不要搞PLC了,这是普通电工就要会的东西。很多人想一步登天,一下子就到一个最高的高度,这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了。
我建议楼主先学学电工基础再学PLC之类的吧

网友D:
   顶楼的文字排列,有点外文语法的味道,看起来挺费劲。是不是问:
   某PLC的供电电源范围是100-220伏,那输入端需要的直流24V电压,是由PLC提供呢、还是需外部提供?

   我接触的PLC很有限,不敢笼统回答,举个例子吧:
   我手上一台台达ES2的PLC,输入电源电压范围是交流100~240V,PLC上提供有直流24V端子,可以供输入信号用。
   输入信号供电,也可以根据需要,由外部电源提供。

   另:可以找PLC的使用手册或硬件手册,看电源端子的情况。

网友A(2010-12-23):
外部控制电源
目前日系PLC多采用NPN I/O点,澳系多采用PNP I/O点。但内部都采用光电耦合,其输出回路,输入回路均是外部控制电源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