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迷惑

楼主(2010-10-18):
各位大侠,小弟刚接触PLC ,想请问个问题。 继电器输出一类的PLC 它的直流输入24伏电压是不是电源电压110-220接上开关电源提供的?

网友A:
有的PLC内部提供24V的

网友B:
可以用PLC上的DC24V电源,也可以用外部的;

网友C:
我们一般用外部的,一般的稳压电源就可以

网友D:
一般用外部开关电源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