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8):
各位大侠,我这里有一台13千瓦的电动机,须进行就地无功补偿,电容采用星形接法并到电动机电路上,不管它负载的轻重,我这里最低应补偿多少功率的电容啊?

网友A:
一般低压电容器都是三角接法,高压才是星形接法。应该补上1.8Kvar的电容器。

网友B:
1。8Kvar是多少微法啊

网友A:
是13UF左右。

网友C:
为什么要进行无功补偿啊

网友D:
支持一楼的说话,低压补偿一般是三角形,高压补偿为星型

网友D:
可以改善电压质量,提高功率因数

网友E:
你要用电容来进行补偿就不能用固定的办法。一定用补偿控制器来控制。不然就白搭。建议你用3--4个5kvar的电容。只有这样才能有用。因为功率因素是时刻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