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不能正常启动

楼主(2010-10-18):
本人新购DELL 1464D-238笔记本,操作系统由WIN7改为WINXP SP3.安装V4.0 STEP 7 Micro WIN SP6启动如图位置外软件吊死.

网友A:
重装一下试试吧;

网友B:
Dell 1464D的CPU为I3,在XP下会出现这种状况,需要安装Dell的补丁,你可以咨询Dell的销售商,或售后服务,同样的事情在华硕的I3机型上也有发生。

在Vista或者Win7下,不会出现这种状况。

网友C:
重新装一下看,可能有些地方安装顺序或者有别的什么程序在运行,都关掉再重装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