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02D数控磨床

楼主(2010-10-18):
]报警显示:通道1轴S1/P1-VDI信号“伺服使能”移位时被复位,当打开电气箱门,用电风扇吹时,报警不出现,关闭箱门用自带空调冷却时,间隔半小时就会出现报警,如果连续工作则报警会越来越频繁。

网友A:
空调没有装好,或者空调没有制冷效果,看看里面的吸尘器是不是堵了

楼主(2011-04-16):
谢谢,问题已解决了,是驱动器不风机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