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AD-PT温控

楼主(2010-10-18):
请大家点评一下我的程序

网友A:
先说说你想用程序做什么
9号缓冲区和1号缓冲区的值为什么要比较

楼主:
这是一个电炉控温,Y0为电炉加温,D10为实际温度,D100为设定温度

网友A:
D10(9号缓冲区)是通道1的当前温度
1号缓冲区不是设定温度,是设置平均采样次数的,设定的温度是写不进这模块的

楼主:
大哥,请问如何改呢?

网友B:
设定温度方案:
1、配触摸屏;
2、或模拟量输入模块+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