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问题

楼主(2010-10-18):
电机转子的有一些是铝角是弯曲的,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转子动平衡校验。

网友B:
校验动平衡的吧

网友C:
是校验动平衡的

网友D:
是在装配是不小心磕的,校动平衡的是那个圆的。

网友E:
那是电机内部相当于风扇叶一样的作用,可能是装配时不小心碰了吧,不是平衡块哦。

网友F:
应该是碰到的,较平衡应该是在转子表面较的吧。。

网友G:
应该要校验
搞不搞就要偏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