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8):
我使用FX1S PLC与威纶通  MT506TM屏想做一个报警画面,就是出现错误后自动切换到报警画面。不知如何来做。。。请教高手。
我也看了网上的一些关于切换画面的,但是没找到结果。。

呵呵...感谢各位.问题解决了.
特别感谢fumz78

网友A:
在软件中选择“元件”菜单下的“PLC控制”,然后选择“新增”后,这样设置,向对应的地址中写入画面的编号试下

网友B:
呵呵.建议直接登陆威纶的网站,那里有在线客服.随时解决问题...

网友C:
也可以通过PLC的位触发直接窗口,或赋值触发间接窗口也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