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电缆问题

楼主(2010-10-18):
公司35T锅炉加装了一台380V 30KW的风机,控制柜离电机大概15米,领导用两根3X16+1X6的铜电缆,那并接就是32平方了,是不是好浪费,我说用一根16平方的铜缆就可以了,但领导说一平方铜缆顶多算2。5安电流,我真是晕给他,他还说现在的厂家的产品质量还不一定能顶得住呢,难道之前在论坛里看到各位高手的公式都是假的?

网友A:
16平方的电缆可以。也可以加大一级用25平方的

网友B:
领导不疼那几个钱。

网友C:
25更安全些

网友D:
领导没错,他是按电缆经济电流密度选择的,铜芯电缆按3000小时以下利用小时为2.5A/平方。如果按安全载流量只用一根是可以了。

网友E:
按安全载流量的话,16平方的铜芯电缆就可以,它可以载流90-100A

网友F:
要看接电持续率的,要是连续工作制的话16平方是有点抠的
最好是用25平方的

网友F:
电缆一般有厂标和国标两种,据我所知厂标的比国标的明显要细一些

网友G:
如果是运动过程中是有点小,最好还是25

网友H:
最好还是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