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8):
LD     T33
MOVW   0, AC1
MOVB   SMB28, AC1
DIV    2, AC1
+1     20   AC1
MOVW   AC1, VW0
在上面的程序中这条(+1     20   AC1)是什么意思呀,为什么我写在程序中程序提示错误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LD     T33
MOVW   0, AC1
MOVB   SMB28, AC1
DIV    2, AC1
+1     20   AC1
 MOVW   AC1, VW0
 在上面的程序中这条(+1     20   AC1)是什么意思呀,为什么我写在程序中程序提示错误呀

那个是I,英文字母H I J的I,代表整数加法,不是阿拉伯数字1!!!!!!!!!!!!!!

网友B:
楼上一针见血,赞一个!

网友C:
哈哈!将I写为1,或将0写为O,这是两个易犯错误,都会有错误提示!键盘的0和O偏偏又靠在一起。要注意区分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的外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