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8):
我知道补偿电容有三角形和星形接法两种。
我想请问下:三角形和星星这两种接法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期待学习,我也想知道这个,还有接线问题

网友B:
三角型,星型是电容内部的接法,跟你接电没关系吧

网友C:
补偿电容在三相中接法有两种。三角型接法有三个接线端。星型接法有四个接线端,有一个是它们的公共端。

网友D:
选择接法是就看电容器的耐压了,三角接法是当个电容器承受的是全压,星形接法是当个电容器承受的是全压的1.7倍。要是同样容量的电容器三角接法比星形接法的容量大。一般高压上就是星形接法,低压上是三角接法。

网友E:
为什么星形接法电容所承受的电压大呢?

是不是相邻的两个电容分压了?

楼主:
我查了下,大概是这个意思:
  Y接法,每只电容器只承受相电压,对电容器来说负载率较低,每相的等效电容量等于单只电容器的容量,每相输出无功也就是单只电容的无功;三角形接法时,每只电容器将承受线电压,每相的等效电容量为Y接法的3倍,输出的无功也为Y接法的3倍,电容器达到了全出力。如果使用的是单相电容器并并且无功不足或滤波电容量不足可以改接为三角形接法。如果使用的是三相电容器,因为连线在箱壳内,自己是无法改接的,况且三相电容器的额定电压是以线电压表示的,Y接法的三相电容器内部电容元件的额定电压实际上是相电压,是不能改接后用于线电压的,即不能用三角形接法。

网友F(2010-12-23):
楼上正解!  这个关系到电容的电压等级!  也关系到你的成本  !电压等级越高就越贵!

网友G:
星形接法电容的承压值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