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使用

楼主(2010-10-19):
PNP型接近开关在PLC中怎样使用

网友A:
三线的三菱的和欧姆龙的正好相反,一个公共点是正极一个是负极

网友B:
PNP型接近开关:棕色线为正,蓝色线为负,黑色线为输出(正)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PLC?

楼主:
三菱FX2N
接上后输入简单的启动执行不了

网友D:
是指输入没有指示,还是程序没有得到预期运行结果?
查FX2N使用手册,其示例的三线接近开关,是NP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