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接点压力表怎么测试? 上下限的

楼主(2010-10-19):
具体是问,电接点压力表买回来,怎么测试它的好坏,除了现场试验!,各位大虾帮帮帮忙!谢谢了
[

网友A:
要测什么?精度?那要用试压泵。接点好坏?打开面罩,用手拔动指针就行了。

楼主:
用感受拨表针不会损坏表吗

网友B:
拨动上下限后测量电阻

网友C:
测量触点简单,你要是测量压力的准确性,就不清楚了

网友D:
只能现场测

网友E:
调节上下限触针后测量电阻值就是了

网友F:
对电接点压力表的测试:首先测试压力指示的准确性,然后再测试接点反应的灵敏性。
    通常是先用压力校验仪或活塞压力计对该压力表进行校验,看其指示误差是否在允许范围内,合格后再进行电接点的校验。调设定指针使其位于设定值上,然后平稳缓慢地升压或降压,直至电接点接通或断开,在标准表上读取压力值,此即为上切值或下切值。电接点的通断状态可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来观测,但要指出的是由于电接点较小,且触点表面易产生氧化,因此在检查电接点时其接通时的电阻范围很大,大的时候有一百到上千欧姆的情况,这时很难判断其动作可靠性,所以建议还是制作一套信号灯来观察较好。
   严格说应该按《JJG-52 1999》检定规程进行,其内容包括:压力示值、电接点导通、绝缘电阻三大内容。对电接点的捡定包括设定点偏差和切换差的检定。

网友G:
1.要测试刻度值是否符合表精度,需要压力泵、标准压力表等工具。2.要校验接点通断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