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的起重机坏了

楼主(2010-10-19):
其实我们叫它行车,但是按规范的应该是桥式起重机对吧,这次出现的原因是不能进行前、后、左、右、上、下、的各个动作,但我
 是第一次,所以不熟悉内部电路,还好好了,就是谁有这样的图纸发下我邮箱谢了295695706@qq.com,我在网上也找了,好像不一样 的,麻烦各位师傅 了

网友A:
控制电路每家做的都不一样,而且很多是每个人做的都不一样,找哪去找图纸啊?行车是个麻烦东西,线路太长,东西又多,线长了就容易从中间断掉。
各个动作都没有,这就是主控电源出了问题了,查一下控制器线的主线是不是断了。

网友B:
联系厂家呢?看能否找到图纸。

网友C:
1,最好你们厂找图纸,
2,你说的问题好想是控制电路出现问题了,最有可能是控制电源没了!或者是主接触器没合上

网友D:
从主电源查起,控制保险等,这什么都没有的,反而是简单的原因了啊

网友E:
先检查保护柜总接触器是否按启动按钮可以吸合,不能吸合,请检查各凸轮开关零位开关,门开关是否导通。发现问题排除,问题可以解决。每个凸轮开关盒盖因贴有线路图。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先检查保护柜总接触器是否按启动按钮可以吸合,不能吸合,请检查各凸轮开关零位开关,门开关是否导通。发现问题排除,问题可以解决。每个凸轮开关盒盖因贴有线路图。
同意

网友G:
吕工,行车的电路很简单,正反转,点动启动.
所有的动作不能执行,肯定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H:
公共回路的问题比较大,这个好查。

网友I:
看看是接触器的还是凸轮的行车电路简单的没多复杂

网友J:
你们用的是什么产品的控制啊,问题解决没呢,有什么需要可以联系我QQ291189931

网友K:
看主接触器能否启动,如不能重点看看门限位、过流、急停按钮是否断线等

网友L:
查门开关,限位开关及每个过流继电器是否开路,我碰到过流继电器开路好几次了

网友L:
查门开关,限位开关及每个过流继电器是否有开路的,我碰到过流继电器开路好几次了

网友M:
先查一下主回路接触器有没有工作

网友N:
主电源线没电  看看把子线断了吗

网友O:
是信号电源没有了。查一查是不是断路器坏了,

网友P:
从变压器查起

网友Q:
没有一个方向是动作的肯定是没有电了,要看主电路啊,

网友R(2011-01-03):
你多大的行掉啊,单梁还是双梁?5T-32T控制方式不一样,单梁就简单,双梁就有点复杂。可以加我为你指导QQ854781025.单双梁均有图纸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