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9):
我使用的是E6B2系列编码器,每圈360脉冲,高速计数器使用的相位差计数方式,在连续旋转的时候计数值正常,无论是正转还是反转,当高速计数器停止在1439时,再继续正转,其数值便不再清零,而是一直继续增加,直到再次进入复位区才清零,不知这种故障产生的原因,我是手动进行的旋转,所以停止在1439时会有一些调整。

楼主:
这种现象似乎与编码器的结构有关,因为它复位不是在一个点上,而是在一段区域上,所以我的数值如果没有离开复位信号有效区域,无论怎么计数都是只增或只减,而不清零的.

楼主:
我才发现,E6B2的复位信号应该是等于一个计数周期,即占四个计数位.

网友A:
没在意,谢谢你的经验。

网友B:
RESET方式是什么?Z相?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