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9):
有一台正反转的控制柜,电机13KW,使用的接触器是CJT1-100A正泰产品,但是接触器坏的很快,都是触头打坏了。各位师傅有没有解结的办法?

网友A:
频繁的正反转控制,特别是正反转之间没有延时时,电流是非常大的!!接触器的电流容量必须选择工作电流的7--10倍!!还有考虑在触点两端增加一个RC吸收回路!!仅供参考!

网友B:
还有可以考虑使用软启动器或者变频器

网友C:
用好一点的真空接触器

网友D:
接触器的电流容量必须选择工作电流的7--10倍,用好一点的真空接触器

网友E:
   正反转频繁动作时,应将接触器降低容量使用,如2楼介绍的,按电机的起动电流选用接触器;也可选用重任务接触器。
   起动时的线路压降,也可能影响接触器的正常吸合。

网友F:
频繁的正反转控制,特别是正反转之间没有延时时,电流是非常大的!!接触器的电流容量必须选择工作电流的7--10倍!!还有考虑在触点两端增加一个RC吸收回路!

网友G:
有资料可查吗?7-10倍是经验值还是理论值?

网友H:
用变频器多好

网友I:
您能告诉我您的电机是否停下来之后再反向启动呢?
分析一下:1)电机是不是离变压器远,电压低,启动时间长。
               2)电机有没有没停就反转。
正常使用应该用星、三角转换,如果必须直接启动,建议您在电机前加一台电容器8千乏吧。

网友J:
用变频器

网友K:
变频器多好啊

网友L:
换成日本的接触器,坏的话直接换触点

网友M:
星.三角减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