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9):
我有一台珠峰变频器55KW,带不动15KW的电动机,但是能带动3KW的,问题锁定在驱动板上面,不知是哪一部分出现了问题,恳请有经验的高手指点,多谢了!!!

网友A:
跳欠电压还是跳OC过流故障?前者是储能电容容量变小,后者为驱动IC的供电源滤波电容失容和驱动电路本身故障.

网友B:
是否有运行电流的监控?如果有看看是多少?另外,这个驱动是采用V/F控制?还是矢量控制?参数设置有没有问题呢?

楼主:
咨询了珠峰电气的一位工程师,说是直流接触器坏了,拆下之后果然发现其触电老化,更换之后正常,谢谢楼上两位朋友的帮助!另外想请教的是,还是一块驱动板,通电之后一直报OCA过电流),换另外一块板子可以正常运行,不知是驱动板上那一部分出现了问题,请求指点,我的QQ:339403357   也可以在www.nyxydq.com 上面留言  谢谢帮助 非常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