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9):
真空接触器是免维护的吗?与同容量的普通接触器比,价格能差多少?

网友A:
要看额定电流。

网友B:
好像真空接触器主要是用在高压。
没接触过,同样期待着高手的答复。
另外我公司有一高频加热设备,输出就是7000V,电流2V。但是功率大。用常规刀闸转换很容易就将刀闸的底板烧坏。看到网上有真空接触器的介绍,不知道是否适合我这种高频设备呢?

网友C:
真空接触器利用真空灭弧室灭弧。熄孤能力强,耐压性能好,操作频率较高,寿命长,无电弧外喷,体积小、重量轻、维修周期较长。通常用于远距离接通和断开中、低压频繁起停的6kV、380V(660V、1140V)交流电动机,特别适宜用于煤矿、化工等行业。
按接触器线圈额定控制电源电压Us分为:交流50Hz:36V、110V、220V、380V
按电流等级分为:115A、150A、185A、225A、265A、330A、400A、500A、630A、800A。
不过价格教高 ,一台CKJ5-400的要1200左右

网友B:
4楼的朋友能给提供几家真空接触器的厂家吗?
那个牌子的好些?

楼主:
真空接触器将来要代替 普通接触器了吧

网友D:
真空接触器是免维护是假的.实际是少维护.

楼主:
确实没有绝对的

网友E:
国内有无锡蓝虹的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