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9):
问下 我 的这块表在测温时  设定到200度  可温度到啦  仪表也 动作啦  可时 温度还 在 继续的向上升 高出设定温度的 30到 40度  问下 是不是 得 调里面的 PID差数啊 ?谢谢啦 哈    大家给看看

网友A:
检查下接线情况,是否正确。确认是否真的加热开关跳了啊!

网友B:
看说明书。里面应该还有一项是PID允许超调量,应该是这里设定错误。

网友C:
温度控制不仅与控制器有关还与控制系统其他部分有很大的关系,如加热功率应该和加热对象、控温设定值匹配;如果,功率过大被控对象会出现过冲的现象。如果设定温度比较低,可相应改进加热功率或加热方法。温控器PID参数也是一个环节,但如果系统设计不合适控制方案就会很复杂

楼主:
谢谢各位啦  我 调啦 下 AR 那个 参数 现在变的 好 多啦   是别 人 告诉的   不 过 我 不是 很 理解表里个个参数的 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