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9):
用户控制系统升降速曲线设计及CP脉冲设计指南
    步进电机启动时,必须有升速、降速过程,升降速的设计至关重要。如果设计不合适,将引起步进电机的堵转、失步、升降速过程慢等问题。
    升速过程由突跳频率加升速曲线组成(降速过程反之),理想的升降速曲线为指数曲线(见图7-1),根据用户的负载情况选择不同的突跳频率和不同的指数曲线,以找到一条最理想的曲线,一般需要多次‘试机’才行。突跳频率不宜过大,。指数曲线在实际软件编程中比较麻烦,一般事先算好后存贮在ROM内,工作过程直接选取。

升速曲线示意图

   CP脉冲的设计主要要求其要有一定的脉冲宽度(一般不小于5μS)、脉冲序列的均匀度以及高低电平方式(要求为负脉冲方式) (见图7-2)。电机换向时,一定要在电机降速停止后再换向。换向信号一定要在前一个方向的最后一个CP脉冲结束后以及下一个方向的第一个CP脉冲前发出(见图8-3)。

换向信号DIR起作用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