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 电路谐振问题

楼主(2010-10-19):
由LC组成的并联电路,当外加电源是2倍的谐振频率时,电路是呈(什么)性的? 感性,还是容性?
为什么?
最好解答详细点! 谢谢了  万分感谢!

网友A:
谐振时,Rl=2∏fL=Rc=1/2∏fC,当频率增大时,感抗增大,容抗减小,此时电路呈感性

网友B:
哎!     木看懂啊
俺木有文化真可怕!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了,我和你的想法一样,但是有道练习题就非说是容性的。。。。。
我想不通了!

网友C:
作为负载来说,好像还真是容性。用那个jw公式求一下并联阻抗.

网友D:
J啥意思啊  在模电书上电路的频率响应那 我 卡 卡壳啦  郁闷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谐振时,Rl=2∏fL=Rc=1/2∏fC,当频率增大时,感抗增大,容抗减小,此时电路呈感性
有理有据

网友F:
容性的。计算一下导纳就知道了

网友C:
j,就是虚数i,w是欧米伽=2*pai*f.
Z(L)=jwL, Z(C)=1/(jwC)=-j/(wC),频率变大,L的阻抗变大,C的阻抗变小.电压是并联的,一样,所以L电流变小,C电流变大.用电压U作为实轴x,L的电流在-y轴,C的电流在+y轴,合电流因为iC-iL,在+y轴,所以是容性.
或者,并联阻抗Z -- j*(-j)/j(RL-RC) -- 1/j 是容性(--是正比或者简化等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