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9):
  各种塑料电线电缆在敷设时,都会受到各种机械外力的作用,如弯曲、拉伸、扭转、正压、冲击及震动等。所有的机械外力,施加在电缆上都会对电缆造成一定的损伤。为了保护电缆结构完整和电气性能,提高电缆的使用寿命,在电缆的外护层增加铠装层是非常必要的。

  电缆的铠装层通常有两种,钢带铠装和钢丝铠装。

  为了让电缆能够承受径向压力,采用双钢带、间隙绕包工艺,称为钢带铠装电缆;成缆后把钢带绕包在缆芯上,再挤制塑料护套。这种电缆型号的表示方法如控制电缆KVV22,塑力缆VV22,通讯电缆SYV22,等。该种电缆型号下标中的两个阿拉伯数字,第一个:“2”表示双钢带铠装;第二个:“2”表示聚氯乙烯护套,如用聚乙烯护套把“2”改成“3”即可。该型号的电缆一般主要使用在承载压力比较大的场合。比如讲:穿越公路、广场及震动比较大的公路边、铁路边等,适合于地埋、隧道和穿管子敷设。

  为了让电缆能够承受较大的轴向拉力,采用多根低碳钢丝绕包工艺,称为钢丝铠装电缆。成缆后把钢丝按一定的节距绕包在芯线上再挤护套,这种电缆型号中的表示方法如控制电缆KVV32、塑力缆VV32、同轴电缆HOL33等。型号中的两个阿拉伯数字,第一个:“3”表示细钢丝铠装;第二个:“2”表示聚氯乙烯护套,“3”表示聚乙烯护套。该型号的电缆一般是使用在跨距比较大,敷设落差较大的场合。

网友A:
基础性介绍,也顶一个。

网友B:
金属铠装的电缆不能通单相交流电或不平衡的三相交流电,因为会引起铠装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