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非门问题

楼主(2010-10-19):
请问各位大侠:
   我的拨动开关时常闭的,平时PLC的输入点亮,而我的程序需要用常开,常开时工作,进行下一步程序,该怎么解决硬件开关常闭,程序常开;硬件常开,程序常闭的问题?

网友A:
   还好,只有一个别字,“……时常闭的”,“……是常闭的”。
   外部开关触点闭合时,PLC对应的内部输入继电器是接通的,其常开接点是接通的。

   再说一下常开和常闭;通常,例如一个继电器,按线圈没有通电时,触点的状态来区分常开和常闭,这时没有接通的是常开、接通了的是常闭;线圈得电,继电器吸合后(电磁继电器),常开点闭合、它还是叫常开触点,常闭点断开、它还是叫常闭触点;也就是说,常开、常闭是名称,接通、断开是状态。
   只有把这些概念统一后,才好开始讨论问题。

   楼主是不是说,需要在拨动开关断开时,才起动工作,程序中该用什么接点?
   或者是程序中一定要用常开接点?

   有具体的PLC型号吗?

楼主:
谢谢了,听你一讲有较大收获。主要是开关已经焊接成常闭的了,本来是要常开的,想再程序中完成常闭到常开的转换。使用的是永宏FBS-32Ama

网友A:
   我用台达的作比喻。
   设X0接拨动开关,则X0在常态时是接通的;起动时,扳动拨动开关,则X0断开;那么,此时X0的常闭接点是接通的。
   能否利用X0的常闭点,作为起动信号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就是现实中的常闭开关,在程序中用常开开关来表示。如果现实中的是常闭,灯点亮,但是在程序中用常闭开关来表示时,灯就不会亮;用常开开关来表示时,灯点亮。由上想到了解决办法。举个TM-1703这样的开关例子

网友B:
很简单啊,用个中间量转一下,按钮闭点控制中间线圈,再用中间线圈的辅助开点控制你想要控制的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
如果现实中的是常闭,灯点亮,但是在程序中用常闭开关来表示时,灯就不会亮;用常开开关来表示时,灯点亮。

   这段话的意思是不是:一个输入控制一个输出(灯),若由输入继电器接点、直接控制一个输出,当输入端外接触点是闭合的,则程序中采用输入继电器常闭接点时、灯不亮,而使用常开接点时、灯亮。

   但楼主顶楼所提问题,我似乎还是不太明白;如果是上段话的意思,又有点明白了。

网友C:
用取反指令啦

网友D:
呵呵;这个可以用PLC指令来对应;

楼主:
解决方法就是6楼说的意思,表达不是很清楚,不好意思。至于用中间继电器和取反,都使程序变复杂了,而且不一定行的通。中间继电器按5楼说的,感觉和没用是一回事啊。取反在程序中应该可以吧,这个可以研究一下。

楼主:
8楼说的很深奥,自己造诣太浅,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表达不是很清楚,不好意思。……

   呵呵,楼主客气了;你的表述,还是清楚的,足见你很仔细、也很认真,做技术的,就是要这样。
   至于刚开始入门时,会有一个适应、熟悉的过程,这是很正常的,几乎都要经过这一关。
   我前面的回复,是想提供一种表述方法供参考,也不一定我说的就是对的;我PLC懂的很少,也就是入门级别的,哈哈。

网友E:
其实无非就是取正和取非的问题,试一下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