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用三菱PLC的编程仿真软件和其触摸屏仿真软件学习时不能仿真,提示语言版本不一样,求解

楼主(2010-10-19):
下午用三菱PLC仿真软件GX Simulator与触摸屏仿真软件GT Simulator2学习触摸屏的时候
当点触摸屏仿真时候出现如下提示
求解,该怎么解决,谢谢了

网友A:
是触摸屏和PLC的仿真软件语言版本要求一致的,要么都是中文,要么都是英文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午用三菱PLC仿真软件GX Simulator与触摸屏仿真软件GT Simulator2学习触摸屏的时候
当点触摸屏仿真时候出现如下提示
求解,该怎么解决,谢谢了
打开注册表,查找你的模拟软件LLT的位置,将其中的Language项改为Chinese。

楼主:
谢谢两位
我又重新下载了一个 中文版的,现在可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