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9):
我公司现有两台同功率同型号的国产发电机组并机发电,并机方式是半自动并机(手动调节发动机油门至同步要求并自动并机)现需要增加一台不同型号不同功率的进口发电机组,就因为功率不同,油门调节又是自动的,请问要怎么才能并机?

网友A:
发电机多台并网跟发电机大小没有关系,须有并网柜才行,柜上面就有很多东东可以调整了

网友A:
康明斯发电机,三菱发电机

楼主:
我自己做的并网柜,里面有并网仪表和断路器,就是不知道和进口发电机组应该怎么并机发电?怎样分配它们之间的功率?

网友B:
需要同步表,负载分配器,同步器,界面卡,一些220VAC和24VDC继电器,不过现在有用PLC取代了,如果没有做过最好请专业公司做,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清楚的,正如楼上所说的很多器件需要调试的以达到同步三要素:电压,频率,相位一致才能并机!还有具备过载和逆功率保护!

网友B:
楼主做出来了,上个图看看,学习交流一下可以不?呵呵

网友C(2011-06-20):
呵呵,我做了10年发电机技术,这些是小问题,,找我吧,一定给你解决437648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