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0kw电机启动接线

楼主(2010-10-19):
三相异步电动机, 电机320KW,一个朋友传来的图,没接触过这么大的电机,他问图中方框是不是软起,我看倒像星角转换启动线路,做成了个自动转换产品部件,有谁接触过没,谢谢!

网友A:
应该是用软起动
应该加热保护
正常运行部分加接触器

网友B:
不象软起动,因为引出线6根

网友C:
这不是软启动,没旁路接触器。

网友D:
是不是水阻启动

楼主:
嗯,楼上朋友说得有道理

网友E:
要是软启动器是也不是,星三角启动也不是!不明白!

网友F:
不是软起,是四象限变频器,可以在左边的三根线,是把变频制动时产生的电能反馈回电网,本人新建工控群80767367,希望有兴趣的人可以加入学习。

网友G:
不像是软启动器
他那个电机上有六个接线柱,一般短接软启动器的触点直接接在软启动器上的三个接线柱。然后进出三根线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