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PLC高手?转盘上的夹头座怎么编程

楼主(2010-10-19):
式控制方法:在装夹位置放入产品,按下一个按钮,气动夹头座夹紧,5秒后转盘顺时针转动45度,一直到松夹位置接近开关感应到后,才松夹,但是,其它位置的都不能松!只有到了松夹位置才松,转回装夹位置按下按钮,又夹紧。。。。
转盘360度转动,上面不能装接近开关,8个气动夹头座是固定在转盘上的,手动时,每个夹头座都可以单独夹紧或松夹
设计时只用到两个接近开关可行吗?还是要用到会个接近开关才可以?

网友A:
PLC上倒没什么难的,一个KEEP指令就能完成,主要是的运动角度的准确性能否保证!接近开关的位置问题你也没交代清楚~!

网友B:
就用两个接近开关就可以了。
一个复位位置,一个定位位置。
在程序里设个变量,用定位的接近开关的边沿脉冲和转向决定对变量增减,用变量的值作为工艺段号。
用复位位置的接近开关复位变量,和找初始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