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9):
大家好,我刚接触PLC。
想请教一下怎么才能学好?重点是什么?

网友A:
参考一下这个帖子: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55007

网友B:
重点是恒心

网友C:
主要还是实践,买个PLC自己慢慢搞.

网友D:
有实践的机会最好,这样能够有目的地去学。
如果条件受限,可先从简单的开始,在指令的试验中(包括仿真)去了解指令。

楼主:
小型的三菱PLC 大约多钱?

网友E:
想学好PLC,首先要理清楚电原理的逻辑关系,最起码要搞清楚电气原理图,先从开关量入手,然后熟悉后再学习模拟量,循序渐进熟悉不同指令的使用方法,再深入就是学习组态,建站,慢慢来,学这个一定要有耐性和悟性,别怕失败。。

网友F:
实践,实践.再实践.就可以了.

网友C:
实践,广州微嵌的PLC产品挻不错的,可以去看看,址:http://www.qxlcd.com/weiqian/index.asp

网友G:
弄个PLC回家,对照手册慢慢玩。不懂的地方问问厂家技术服务中心或者问问工控朋友,本人新建一工控群807673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