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转换器

楼主(2010-10-19):
我需要DC12V300W转换成48V的,请高手指点哪里有这个转换器?

网友A:
自己做一个啊,不难的

网友B:
使用变频器可以,

网友C:
直流升压模块

mhtml:http://www.ddyu.com/but/10-50SYMK_PDF/S_35SYMK.mht

自己选型号

网友D:
精度要求高不高 外面有很多DC-DC模块电源!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