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0):
我用la4-2h按钮开关跟CJT-40接触器加上JD-5电机综合保护器接线按下启动按钮电机转动运行灯亮大约2秒就跳开,综合保护器断相指示灯亮。接线问题么按照说明书上的指示应该没错啊。希望有好心人给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要带负载测试

网友B:
你没接电机是的吧,请接上电机。

网友C:
你的负荷低于500瓦,也可能造成此现象。

网友D:
JD-5电机保护器不带载就做断相处理

网友E:
呵呵,若如此,则是使用方面的问题了。

网友E:
这种帖子,可归于“基础知识”类。

楼主:
2楼的师傅 我接上电机了啊

网友F:
电机多大?小的话把中间的那根穿孔多穿几圈,调一下电流旋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