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说常开和常闭

楼主(2010-10-20):
   泡论坛多年,有好几次,常开触点和常闭触点,把我绕得糊糊的,所以今天来说说。
   本来想找点依据出来的,却没找到,只能说说我的理解了;但,不是商榷,是肯定。

   常开常闭触点,是针对按钮、电磁继电器、电磁接触器等来说的。
   常开可理解为“通常是断开的”、“常规状态下是断开的”,常闭对应就是,通常情况下是闭合的。
   常开触点、常闭触点,是名称;所谓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不会因为它接通或断开,而改变名称。
   好像后来,常开触点叫动合触点、常闭触点叫动断触点了,这样更形象。

   比如一个电磁继电器。
   其线圈得电,继电器吸合,则,常开触点就接通了、常闭触点就断开了,接通和断开,是触点的状态,名称仍未改变。
   但也有一种情况,不好区分常开、常闭;例如,一个内含继电器的装置,其输出用的是继电器的常开触点,但该装置一通电,继电器就吸合了,其常开触点是接通的;从装置外部看,就不好区分是常开常闭了;这时,为了明确,可以不用常开常闭的名称,而直接说明,在什么情况下,是接通的,就行了。

附记:
   记得有次,也是这个问题,好不容易弄清了对方所说,便谈了我的看法;可能是出于礼貌,人家勉勉强强回答:你那种说法也可以。
   其实,还有其他的名词,也有不明不白的感觉,如理论与书本知识的概念;只是这无干大碍,暂时就不说它了。
   其余的,倒一时未能想起。

网友A:
支持qlin老版主.

其实这些简单易解的词,有点专业知识的人都会明白的..

网友B:
但也有一种情况,不好区分常开、常闭;例如,一个内含继电器的装置,其输出用的是继电器的常开触点,但该装置一通电,继电器就吸合了,其常开触点是接通的;从装置外部看,就不好区分是常开常闭了;这时,为了明确,可以不用常开常闭的名称,而直接说明,在什么情况下,是接通的,就行了
低电压继电器触点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C:
哪用说的那么复杂!

常开:无信息驱使时为断开状态

常闭:无信息驱使时为闭合状态

讨论一个节点的常开常闭时只看接口,忽略中间,就是黑盒的方法。

网友D:
对于继电器类有线圈的原件来说,常开、常闭是针对线圈未通电时的状态来分的;
对于按钮、行程开关等主令电器来说,常开、常闭是指该原件未受到外力作用是的状态来分的。

楼主:
   谢谢dianqisu的特别支持!
   我这帖子,是啰嗦了些,不如5楼wml0060两句话来得明白。

   这个概念,好像应当当然知道的,以前也没见人问起过;但在近两年,我遇到几次概念不清的。
   有一次,扯了几个来回,最后才明白,对方把“常开触点”闭合后,称为了“常闭”,我说怎么老说不到一块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对于继电器类有线圈的原件来说,常开、常闭是针对线圈未通电时的状态来分的;
对于按钮、行程开关等主令电器来说,常开、常闭是指该原件未受到外力作用是的状态来分的。
应该这样理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对于继电器类有线圈的原件来说,常开、常闭是针对线圈未通电时的状态来分的;
对于按钮、行程开关等主令电器来说,常开、常闭是指该原件未受到外力作用是的状态来分的。
一语即通

网友G:
想通了以后就不会再搞错了
工作中会经常遇到的

网友H:
什么东西还是要理解透啊!

网友I:
不带电和不受力的情况是大多数.
我碰到过,常是指正常运行工况.也就是说,在运行时要求闭或开触点,在异常时要求是开或闭.

网友J:
常开和常闭是指触点在原始状态(未通电或未受外力作用下的静止状态)下所处的位置。

网友K:
呵呵,普及知识了~~!!

网友L:
说得很细致

网友M:
引用 楼主:
    谢谢dianqisu的特别支持!
    我这帖子,是啰嗦了些,不如5楼wml0060两句话来得明白。

    这个概念,好像应当当然知道的,以前也没见人问起过;但在近两年,我遇到几次概念不清的。
    有一次,扯了几个来回,最后才明白,对方把“常开触点”闭合后,称为了“常闭”,我说怎么老说不到一块儿。

愿意罗嗦一点地发帖子的人,纵观论坛,为数不是很多。所谓苦口婆心是也。
莫老师的帖子有了自己的风格。

网友N:
相比之下,那个时间继电器的延时开延时闭的常开常闭更绕…

网友O:
常开常闭,很简单的,接触多了就会发现,相当大的一部分自动化产品都是通过这个概念来实现对机器的空气

网友P:
引用 网友C:
哪用说的那么复杂!

常开:无信息驱使时为断开状态

常闭:无信息驱使时为闭合状态

讨论一个节点的常开常闭时只看接口,忽略中间,就是黑盒的方法。
还是这个说的最全面,“信息”包括电、力、光、气等物理量。除了电磁继电器外,还有“力继电器”按钮、行程开关等,“光继电器”光电开关等,“气继电器”气动开关等。

网友Q:
熟练了就自然会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C:
……
 常开:无信息驱使时为断开状态
 常闭:无信息驱使时为闭合状态
……
还是这个说的最全面,“信息”包括电、力、光、气等物理量。……

20楼想想看:
信息?
信息有能量吗?表述是否准确?

网友R:
那电磁阀的常开常闭类型也是这么定义的?当做黑盒子看?

网友S:
大家说的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T:
好贴 ,都值得咱们学习,顺便顶一下!!!
雨惦之开心果,路过!!!

网友C:
信息?
信息有能量吗?表述是否准确?

信息是物质、能量、信息及其属性的标示。[2006年,医学信息(杂志)]。
信息是确定性的增加。
信息是事物现象及其属性标识的集合。
信息以物质介质为载体,传递和反映世界各种事物存在方式和运动状态的表征。
信息(Information)是物质运动规律总和,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
信息是客观事物状态和运动特征的一种普遍形式,客观世界中大量地存在、产生和传递着以这些方式表示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信息。

可以说任何状态的变化,和事件的发生都产生了信息.不同的介质之间传递的大多数情况下就只能是信息,而这时信号是无意义的.
例如:有光和无光,高电平和低电平,按钮的按下与否,这都是信号,而这样的信号是举只不尽的,但他们可以总结起来,其包含的信息就可以是相通的,可以说就是0和1.这个计算机信息学有详细讲解.
再比如:如一个按钮放在那不动它,这个时候无信息产生,所以是无信息驱使状态,如果你按下它,按下的这个动作就产生了信息,所以是有信息驱使状态,如一个继电器放在那是无信息状态,如果接通电源,通电这个事件就产生了信息,就是有信息驱使状态.

这个问题要是以不同介质的信号去说,就麻烦之极,且举之不尽.用信息来描述就简单的多,其实很多人潜意识里也是这样理解的,只是没总结并用精炼的词汇表达出来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R:
那电磁阀的常开常闭类型也是这么定义的?当做黑盒子看?

是的,
电磁阀的入口状态是线圈是否得电,出口状态是伐心是否打开,也就是是否通气.

不对线圈通电时为无信息驱使,这个时候能通气的是常开,不通气就是常闭.

网友U:
没有楼主说的那么复杂,这是比较简单的了

楼主:
看样子,名词已经大甩卖了;标准、书籍,拗口名词语句的流行,多年的熏染,已经生效。
这个是个人自愿,我就不多说了。

网友V:
支持5楼所说:
对于继电器类有线圈的原件来说,常开、常闭是针对线圈未通电时的状态来分的;
对于按钮、行程开关等主令电器来说,常开、常闭是指该原件未受到外力作用的状态来分的。
即判定常开/常闭,或在绘图时,不要忘了它的前提是在:未通电与未受到外力作用时的状态。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样子,名词已经大甩卖了;标准、书籍,拗口名词语句的流行,多年的熏染,已经生效。
这个是个人自愿,我就不多说了。

首先我说这些不是为了争什么,只是参加同行们讨论讨论罢了.

时代的发展必定会产生很多新生词汇或给予旧词汇新的意义,这是必然的!试问唐朝有"电信"这个词吗?!要进步接受和学习新东西也是必然的,方便交流对词句规范化,这也是必然的,所以"专业术语","专有名词",各种新概念正在日益增加!

不过正如qlin所说接不接受这些是个人自愿!但我觉得我们还是多接受的好,不要二三十年后别人说什么我们都听不懂了.

楼主:
tjw888666学习精神可嘉,不错。

网友W:
支持5楼所说:
对于继电器类有线圈的原件来说,常开、常闭是针对线圈未通电时的状态来分的;
对于按钮、行程开关等主令电器来说,常开、常闭是指该原件未受到外力作用的状态来分的。
即判定常开/常闭,或在绘图时,不要忘了它的前提是在:未通电与未受到外力作用时的状态.

网友X:
引用 网友D:
对于继电器类有线圈的原件来说,常开、常闭是针对线圈未通电时的状态来分的;
对于按钮、行程开关等主令电器来说,常开、常闭是指该原件未受到外力作用是的状态来分的。
五楼所说是我们旧时的规定,但现在我发现这一规定已经不是很准确了。比如GDH-30型电动机保护器的继电器输出就不好定义了,装置不通电时的一个开点输出,如果给装置通电则成为闭点输出,等到有故障时则又成为开点输出,试问这一点该是常开还是常闭?

楼主:
本帖小结:

   这个帖子,是随意间谈起的,没想到会成为热帖;并且,还得到了论坛上多位老朋友的支持,也有朋友是特来顶帖的,在此特致谢意!
   现把这个帖子,做个小结,以便查阅。

   常开触点与常闭触点的概念,5楼wml0060的描述,准确而简洁,也因此赢得了普遍支持。4楼tjw888666给出了更一般的描述,并在27楼做了进一步的阐述;虽然我倾向于5楼的说法,但仍然对tjw888666严谨的态度,颇为欣赏。
   又如37楼樟纹所说的情况等,倘若不便或不习惯于用常开、常闭去描述,还是直接说明其状态的好。也就是说,只要没错,可按自己的习惯去理解;但在书面资料或技术文件中,则要明确描述,以避免理解上的歧义。

   从这个帖子也可以看出,基础性的概念,是大众关心的问题;
   对于论坛,朋友们都是愿意积极参与的;也热望看到,朋友们能贴出更多参与度高的帖子,以繁荣论坛,服务社会!
   感谢众多网友的热心参与!

附记:
   早两天看帖,又见到类似的说法,说是常开触点粘连(不能分开),变成常闭了。想起来,并不是概念没有理解,而只是用词的把握了。
   因为这概念,既基础又简单,相信都是清楚了的。

网友V(2010-12-18):
《早两天看帖,又见到类似的说法,说是常开触点粘连(不能分开),变成常闭了。》--那只是继电器的故障,换了就好了,不应该把它说成常闭。

网友Y:
谢谢楼主,之前刚工作时就对这个很糊涂!对初学者很有帮助

网友Z:
确实不少人分不清常开常闭,其实只需讲清楚,常开常闭的两个触点相当于一个开关的两端,这个开关在什么情况下接通,什么时候断开即很容易理解,至于线圈由PLC控制还是其他元件控制继电器断开还是吸合另当别论。

网友AA:
把工作中似懂非懂的东西搞明白了,水平会有大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