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0):
请问变频器可以控制功率比它小的电机吗?例如丹佛士VLT2811的变频器,功率是1.1KW,可以用它带0.5KW的电机吗?有什么坏处?

网友A:
唯一的坏处就是有点浪费...!

网友B:
丹佛士的变频器我没有用过。变频器能否控制功率比它小的电机,大带小没有问题,但电机过载时应能可靠动作,这就要看电子热保护是否在设定范围内。大多数变频器的电子热保护的设定范围是变频器额定电流的20--105%,可用下式:
电子热保护设定值(%)=[电动机额定电流(A)/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A)]×100%。
进行核算,看其是否在20--105%范围内,再结合丹佛士的变频器说明书看看,这样心中就有数了。

网友C:
可以;一般功率段不要差太多;
设定电流要按电机的改小点;

网友D:
“大马拉小车”,很轻松地说。没有问题。不知道楼主为什么怀疑不能用?出于什么考虑题词问题呢?

网友E:
一般来说是可以的,但是有时还必须变频器比电机大一个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