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0):
  前一段时间出现的硬线连接有电磁干扰的问题这段时间正在处理。在上一篇中我测到的感应电压最高的事130v。在现场使用电阻来消除感应电,但是电阻容易被烧掉。后来使用电容来试验,首先是220纳法的电容,结果是能消除掉30v左右,逐渐加大电容,每次增加220纳法时就能降低一定电压的感应电,当增加到1微法的时候感应电压基本消除,一般只有6---10v。通过试验接上电容后基本上能消除掉感应电压,能起到很好的抗干扰电压。
      在实际的应用中我们要首先是在设计的时候尽量减少使用长距离的硬线来控制设备。如果确实要使用那就一定要在布线的时候做好布线,不能和动力电缆一起走。必须分开敷设,因为有很多的小项目上经常会见到线缆随意敷设的情况。这样就为以后的使用埋下了问题。
     从实际的工程使用中推荐使用光纤来传输数据。这样就能保证数据的传输可靠性。从工程的实际情况来考虑使用什么样的光纤通讯设备。如果要求有组成光纤环网的话就使用光纤交换机来组通讯网络。如果不要求使用环网的话可是使用简单的光纤收发器就可以。
   对于控制区域的设置也是要考虑的,相互之间的工艺是否要前后耦合,如果没有这样的要求的话就可以使用将两个站控制紧密结合,如果没有就可以将两个区域分开控制。减少之间的信号传输。还有就是要充分把上下位统一来考虑,使两者之间相互补充。在实际使用中有很多没有把两者结合好。
   设计,施工,调试,这三者之间一定要做好。如果设计出现失误,施工时很难做的。如果施工出现失误,调试就更难做。调试时一个项目的后期工作。所有的问题都要在这个阶段被检验。前期的先天缺陷后期是很难弥补的。

网友A:
硬接线与总线连接的感受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58584

网友B:
具体说说你的电阻或者电容是怎么接进去的?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感应干扰呢?楼主,您能说详细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