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0):
各位大侠,今天我做了一套PLC系统,现场连线的时候,三线NPN接近开关的黑色线接PLC的一个输入点(接线是棕正 蓝负,黑色接输入),可是没有导通,输入端相应指示灯居然亮了,我改用两线的接近开关,相应的指示灯就不亮,我原来输入端的公共端是接的+24V,控制面板上的按钮开关连-24V,进行手动输入时,plc动作正常,改为自动的时候,没有导通的接近开关就给PLC信号,那不是失控啦,后来,我改了公共端接-24V,控制面板上的按钮开关连+24V,接近开关给输入端的信号正常了,可是按钮又失灵,我试了试,无论给输入端正电或者负电,输入端指示灯都亮。有信号输入后,公共端和输入端的电势差为0,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对于高手可能问题可笑,呵呵,有哪位大侠给俺指点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写这么多文字,画个图上来立刻就清楚了。

网友B:
你的PLC具体型号?
不是FX2N-XXX   001 的机型吧, 是 ES/ 的机型?  输入只能同一种工况,要么是负要么是正

按钮上你还是用负就正常了。

网友C:
国内销售的FX2N输入要用NPN型的;
看一下你光电开关的类型;

网友D:
先描述清楚,所指的是对地-24V,还是24V的-端,千万别搞错。

网友D:
国内一般用漏型输入,电流从plc的X端子流入传感器的黑线端。国外的FX的PLC有S/S端子可变换的。搞清楚接法,传感器电源一般为24VDC.

网友E:
关于三菱FX*N-**MR-ES/UL(欧版PLC)的使用说明

  FX*N-**MR-ES/US与FX*N-**MR-001比较,功能指令完全相同,外型尺寸完全相同,而且通行全球,因为它有通行美国的UL认证和通行欧盟的CE认证,而三菱针对中国市场推出的FX*N-**MR-001只能在中国市场上使用,出不了国门,同时后缀是-ES/UL的机型增加了PNP输入功能。

1,S/S端子与+24V 端子短接用于NPN型传感器,0V端子与X端子接通时输入有效。

2,S/S端子与0V端子用于PNP型传感器,+24V端子与X端子接通时输入有效。

中国用户在使用NPN输入功能(即把FX*N-**MR-ES/US作为FX*N-**MR-001使用)时的接线方式如下:

1,S/S端子与+24V 端子短接用于NPN型传感器,0V端子与X端子接通时输入有效。

网友C:
亚洲一般用的与国内是一样的;
上次还碰到一台-YL后缀的FX1N,输入公共端同样也是COM;

楼主:
因为是现场接线,没办法画图表达,抱歉

楼主:
请问,大哥,据我了解NPN型接近开关是常开的,如果我要常闭的接近开关就要选择PNP型的吗?那就是说PNP型接近开关不能用在此PLC上了吗???但是市面上有很多PNP型接近开关的。

网友F:
我下面有个电工,经常把PLC24V和开关电源DC24V搞混了接,呵,这个故障还真叫整死人不偿命,我想你是不是也搞出这个问题来了?

楼主:
概念确实很模糊,愿听大侠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G:
PNP   NPN  与常开常闭没关系是,它们是对应的输入电压是24V和0V

网友H:
接近开关也有常开常闭的,本人新建一工控群80767367,希望大家有空交流下工控经验,共同成长

网友I:
楼主可以输入端前加一个继电器或光藕开关隔离转换一下看行不行

楼主:
好主意,我用前面兄弟所说的PNP 0V信号先通过继电器转换成+24V信号给PLC输入端就能实现了

网友C:
PNP的需要转换;与常开常闭没关系;

网友J: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PLC的公共端接-24V,三线的NPN的开关,棕色和蓝色分别接+24V和-24V,黑线接PLC的X输入就好了。普通的按钮和选择开关一端接PLC的X,另一端接接-24v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