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0):
各位大虾!!小弟急求,望各位大虾相助啊!

网友A:
晕了你想问啥

网友B:
我就是高手,但我回答不了你的问题.

网友C:
你想问什么都不说,我们也表示很无奈

网友D:
请讲明遇到的问题。。。。。

如果是通信故障,则需讲明故障的现象,如果是显示的原因,则需讲明,当你做何操作时,显示屏出现的内容。
最好能副上一份通信系统所采用的硬件清单,以便更好地帮助你解答问题

楼主:
我想问下为什么我的从站程序总下载不进plc中,通信总失败。这是我的从站程序 ,一般出现这种情况都有什么原因?
还有,做这个modbus通信,主站和从站的程序是分别下到两个plc中去测试吗?

网友B:
是哪款plc,是200的吗?
一般主站不好下载啊.
对了,200的两个端口,能主和从的只有一个.你看下是不是端口不对.
两个plc通讯,你也可以用普通电脑先测试单个.

楼主:
是200的,我调试快一个星期了,程序死活就是下载不到plc里面。
我想问问那些端口设置啥的是不是有什么要求。

楼主:
急求modbus通信高手!

这个就是目前我在step7上做的 各位大虾帮我看看有什么问题。编译没有错误,但就是下载不进去。

网友E:
没看你的附件,不会是200cn的PLC的语言问题吧。一般至少可以下载,至于能否正常工作就不知道了。还有可能是太大了,但是这个编译的时候就会提示的。恩,还是觉得语言问题比较大。设成中文吧

网友E:
初始化用SM0.1
没有看到你的PLC型号介绍,记得是有限制的吧

楼主:
怎么把port0口用于下载 port1口用于mudbus通信?

网友F:
在特殊功能继电器里面可以定义的

网友G:
编译没问题的话,把模式开关打到停止模式,即可下载

网友H:
只要没有编译错误,应该可以下载进去吧,要么下载线坏了

网友E(2010-11-22):
1口不能做为从站的。达到stop状态就可以下载程序了

网友I:
S7200的plc做MOUDBUS通信的话只能做主站的,

网友J:
都下载不下去
你看看是不是你的口选的不对啊

网友E(2010-12-27):
说你的资料过时吧,那是错怪你,你说的是S7-200做主站,这个是新的功能,S7-200开始有modbus功能的时候,是从站,后来才出的主站,从站明显比主站好做多了,美国人也偷懒(你肯定要说西门子德国人的产品,但是200是买来的,现在出的1200才是德国人自己做的,但是你可以看到很多美国人的影子,特别是软件)。
所以你说的这话很让我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