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0):
我所在单位近来换了一批新的声光控开关[深圳市日锋电子有限公限产品]我们换了11w的节能灯,但是用不了两天就损坏了节能灯;那位大侠给指点下[以前用白炽灯泡时未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晚上电压是否偏高;节能灯质量是否可靠;
频繁开关灯,可能也有影响。
呵呵,声光控开关是否适合节能灯,我没有经验。

网友B:
声光控开关最佳拍档是灯泡。

网友C:
声光控节能,但不适合节能灯,频繁动作很影响寿命

网友D:
对,节能灯不适合频繁启动的。

网友E:
同意2楼

网友F:
声光控不适合用节能灯,我单位以前干过一次 换一个坏一个。只能用普通的灯泡

网友G:
节能灯不行质量不行,没有老化好
买个飞利浦的

网友H:
节能灯不适宜频繁开关

网友I:
节能灯不能用声光控开关!白炽灯是靠钨丝通过电流发热才发光。   节能灯都采用电子镇流器,在启动时点亮灯的一瞬间要在灯管两端建立起近千伏的高电压,灯点亮后这个高电压迅即回落成几十伏,维持灯的正常工作。现在市售声光控板上的元器件都是和灯串接在一起的,节能灯启动时的高电压就有可能击毁声光控板内的电子元件。

网友J:
声光控开关不适合节能灯,频繁动作会影响寿命,声光控开关最佳的是灯泡。

网友K:
怎么才能最节能呢?

网友L:
声光控开关必需用专用的才能用于节能灯,也可以自己加个小继电器改一下。

网友M:
把里面可控硅换成600V/3A以上的双向硅试试

网友N:
声光控开关不适合节能灯!!

网友O:
声控开关内部电源是经过整流的,故不适合节能灯!!

网友P:
用可控硅控制的不能装节能灯,你把节能灯装在可以调光的台灯上就知道了

网友Q:
寿命都不长,都是萤火之光

网友R:
声光控开关不适用于节能灯,要想使用声光控开关的灯使用时间长,可以选用白炽灯泡;如果在声光控开关电源的输出端加一个IN4007R的二极管串入灯泡的电路中,其使用寿命更长。当然同功率的灯泡在串入了二极管后比没串入前要亮度要稍暗一些。

网友S:
引用 网友A:
晚上电压是否偏高;节能灯质量是否可靠;
频繁开关灯,可能也有影响。
呵呵,声光控开关是否适合节能灯,我没有经验。

欢迎支持【职场人生】论坛:http://bbs.gkong.com/list.asp?Boardid=84&Big=Y

网友T:
yong 好的大灯就没问题

网友U:
有节能灯专用的声光控开关

网友V(2011-04-27):
引用 网友O:
声控开关内部电源是经过整流的,故不适合节能灯!!
节能灯也是要整流成直流的

网友W:
节能灯泡不能频繁启动影响寿命

网友J:
声光控开关是频繁导通于关闭电源,而电子节能灯最忌的就是频繁导通于关闭。所以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坏节能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