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0):
一商品柜台,一条线路上控制6支70W的金卤灯,现在一送上10A的空气开关,就会引起前端20A漏电保护器跳闸,后一一排除,取下一支金卤灯镇流器后,线路即可送上,请问,金卤灯镇流器引起漏电保护器动作的可能原因有哪些?

  另外, 送上电源后,一金卤灯只这一下就会熄灭,这又是什么原因?

楼主:
没有人回答吗?

楼主:
今天把两 个镇流器里面的线圈镇流器换了,不会跳闸了,但是,6支金卤灯却一直闪烁,一般只有2-3支亮着,一会这两支亮,一会那两支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今天我也遇到这样的事, 我直接更换掉了

 坏了就换 呵呵

网友B:
将前端的漏电开关更换调
这种金属灯的启动电流是工作电流的好几倍

网友B:
同时更换整流器用电子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