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0):
有人说:开关上火、下火是根据开关的实际位置分的,比如 断路器的上侧就是上火 下侧就是下火
可我觉得是根据电流的运行方式,流动方向区分的, 如馈线柜的上侧是上火,进线柜上侧是下火,因为电源是从下面引进的

楼主:
最好 有 这个上火、下火的 定义,这样好有说服力,谢谢

网友A:
我没有注意过这个提法。

网友B:
楼主观察还是比较仔细,的确有这些接法。

网友C:
哈哈,笑笑而已。

网友D:
看标识:1、3、5是进线,2、4、6是出线

楼主:
你好,我怎么听不懂你说的意思呢? 咱们可能说的不是一回事吧
我说的配电室  里断路器的上火,小火。
 大家常说,电应经送到***站1#进线开关的上(或下)火

网友E:
应该看电流的方向,电流流进的那端是上火,电流流出的的是下火,最简单的就是把断路器的开关放在off的位置,用电笔测,这是哪端有电哪里就是上火

网友F:
左零右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