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路的功率怎么计算

楼主(2010-10-20):
像各位大侠请教:我的系统工作电压三相380v,六个电机电流大约都在30A左右,系统总电流时100A,客户问我系统功率是多少?我不知道怎么算?请帮忙 谢谢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把六个电机功率加起来就是系统装机功率

楼主:
小弟不会计算  请大家帮忙 讨论下

网友B:
一个电机30A,,那就约15KW,,,六个也就是90KW了,,,不过怎会才100A的电流,,,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C:
根号3乘以电压 乘以电流 乘以功率因数

网友D:
线电压乘以相电流。380v×100a。P=UI。具体的就不展开了,可以参考大学电工学教材。
PLC 人机界面 低压变频器
www.bosiele.com
bosiele@163.com

楼主:
到底是四楼的对 还是五楼的对?三楼的问题是这样的,我系统电流不一定达到最大吧,电机也没有超负荷,总电流是多少都可能

楼主:
我电机没有过载,所以系统电流是多少都可能!

网友E:
你那六台电机是不是有三台是做备用用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