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楼主(2010-10-20):
为什么传感器在使用一段时间后要进行校对?目的是什么?

网友A:
传感器有很多种,你说的是什么传感器?

网友B:
因为在使用的过程中,会受到外界条件的影响,例如震动、粉尘干扰等等可能出现的情况,同时传感器在日常的运行中,难免会有正常损耗影响,从而会对传感器的数值的准确性产生干扰。则需要定期对传感器进行校对,以保证其功能的正常运行,防止因其不能正常运行或测量值不准确,引发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