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1):
一、海为PLC正弦波输出
在PLC程序中做正弦波的输出就是:PLC寄存器的值随时间的推移,按正弦波的变化规律而变化的一种求法(周期和幅值可设定)。然而时间增量的大小决定着寄存器值变化的快慢,利用系统16us精度的时间来处理可以达到毫秒级变化。该例可设定的周期与幅值分别为:7-12秒和5-30。
正弦波输出的程序示例如下图所示:

二、总结
1、当周期设成7秒时,那么一个时间片约等于1.94毫秒(7s*1000/3600≈1.94ms),也就是每1.94毫秒就要更新一次数值。1.94毫秒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可更新一次,没有利用16us单位的系统时间是不可能做到。
  2、利用“比较开关”来判断是否执行正弦值的更新比用“边沿触发”来执行,会更加的及时,能有效减少因边沿产生而扫描刚过之间的时差要等到下一个扫描周期才能执行,进而能及时地更新数值,减少扫描周期对数值更新的影响。
  3、本示例正确执行的条件为:扫描周期<时间片,如:当周期设成7秒时,时间片约等于1.94毫秒,扫描周期应小于1.94毫秒。

网友A:
我在公司是从事电气方面工作的,以前用三菱PLC,最近看到海为,对海为PLC很有兴趣,特别是特殊指令方面,我也下了一个编程软件,看了里面的在线帮助,但对这块的说明太笼统,我想你们能不能给我一个详细的说明书,或者给我寄一份你们的使用说明书
深圳龙华大浪街道石凹第一工业区:深圳鸿泰鑫科技有限公司  唐先生
我的邮箱:twx770824@sina.com   谢谢

楼主(2011-04-14):
这个例子只是求出结果(放在V150 V151 浮点数占2个寄存器),呢可以根据自己需要任意使用这个结果

网友B(2022-08-11):
不知道用st语言怎么写呢

网友C(2022-12-05):
什么设备会用到需要正弦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