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应用

楼主(2010-10-21):
发一个伺服应用的帖子,大家有伺服方面的应用小问题,可以一起贴到这里来交流。一起讨论。或许对我们都有提高。

楼主:
有朋友在用三菱的QD75MH4和其它品牌的伺服连接,但不想做机械OPR,想自己在程式中设置OPR当前值。将一轴当前值读出来,没办法改变。后来查资料才知道QD75MH有一个K9003的命令是专门用来改写OPR的当前值。和定位一样也需要用Y10来确定动作。

楼主:
有一个机台,控制部分用的QD70P8   1个,QD70P4   1个,伺服用的三菱MR-J3的,其中有几个轴的电机是带B的。机台调试的时候,单台伺服做PTP的控制,定位很谁。但是一共动作的时候发现有定位不谁的情况,后来仔细观察好像脉冲有增多的现象。怀疑是不是有干扰。但其它机台布线也是一样。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于是用三菱伺服调试软件去作定位,这时定时又是谁确的。就怀疑是不是放大器坏了。后来换新的放大器,用QD70P8做定位,这时又谁了。我想可能是放大器的脉冲接收部分有问题。第二次再去测试的时候发现在换了放大器还是不谁,最后没有办法了,之后又回到原来的想法上去。但也找不到干扰源在那里。最后用示波器测机台的24V,发现里面有很大的干扰,原来机台将放大器的控制24V电和QD70P8的24V还在电机刹车的24V都共用一个电源。后来将共用24电源分开后,问题解决。

网友A:
伺服系统初学者
新手刚学,想请教伺服电机控制系统中 , 有 伺服器,PLC,伺服器控制电机,伺服器,PLC,各有什么分工,PLC用续电器型还是晶体管输出型的,不用PLC行吗

楼主:
新手刚学,想请教伺服电机控制系统中 , 有 伺服器,PLC,伺服器控制电机,伺服器,PLC,各有什么分工,PLC用续电器型还是晶体管输出型的,不用PLC行吗?
PLC一般控制整个控制系统,如I/O,AD、DA等等。还为伺服控制器提供脉冲。一般用晶体管输出或是加定位模块,不用PLC用模拟量也可以直播控制伺服。

楼主:
QD75MH做OPR重试操作的时候,在操作过程中报210错误。后查手册说是重试完成不了。应是DOG信号到极限位信号的距离太短,短于电机一转的长度,所以在操作的过程中,接收不到Z脉冲信号。报210错,可以将电机取下来转动半转。再安装上去试一下。可以不报210错误。

楼主:
工程中有一个机台伺服电机较多,用了二个QD75MH4模块还有一个QD75D4模块,在调试的过程中发现,QD75D4连的伺服放大器在QD75MH4工作的时候有自跑的动作(就是,D4没有发出脉冲指令,放大器会有接入P脉冲输入,电机会转动)。认为是干扰引起的。接电也是良地的, 系列的24V电源也分别处理了。后来在脉冲输入线上加上磁环。呵呵,问题总算解决了。

网友B(2010-12-28):
新手。现在有一套台达ECMA-C20807PS的伺服电机,需要根据外部的速度来确定伺服电机的位置。请问各位应该怎么做

楼主:
需要根据外部的速度来确定伺服电机的位置。请问各位应该怎么做?
确定伺服电机的位置一般要一参考点,然后是相位还是机械位置。外部的速度又是如何采样的,如以电压还是电流,还是其它方式。

网友C:
受教了、、高手们有空多发发心得、、感激不尽哦、、

楼主:
最近做了一个三菱FX1NPLC控制三菱MR-J3伺服系统的绝对位置控制。MR-J3手册上说的比较多,简易的方法,只需要按MR-J3手册上的图接线就可以,然后用ABS指令读取就OK了。需要注意的是1:上电顺序,要设计为同时上电或是放大器先上电。要不,放大器后上电的话,发出ABS脉冲,PLC接不到。2:一定要用接上清0输出给放大器。

楼主(2011-03-03):
三菱公司最近推出一款中型L-PLC,其定位模块有 LD75P4、LD75D4、LD77MH4。其中LD77MH4除了有LD75P4、LD75D4的定位功能外,还可以做多轴虚模拟的控制和电子凸轮的控制和相位补偿。

楼主:
J3伺服参数恢复默认参数的方法:
设置PA19号参数为ABCD,然后把伺服放大器断电等待10s后再通电,再把PH17号参数设为5112.断电后再通电即恢复。

也可以通过电脑上的SETUP221软件可以恢复默认参数。

楼主(2011-04-26):
最近有朋友用三菱QD70P8模块,P8模块的零点信号输入电路图,但在书上给出的零点信号接线图都是采用差动输入来处理的。这样可以更可靠更接入到输入信号,并确认每一次高速的响应输入。

楼主(2011-09-02):
有朋友说想了解三菱伺服的实际应用,可以去看三菱Q -MOTION在卷纸行业的应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