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1):
输出端子有24+,com,com0,com1,com2,com3,com4,y0,y1,y2,y3,y4,y5,y6,y7和空端子。其中公共端和y是怎么对应的啊。我在手册上没看到啊

网友A:
呵呵;用粗线分开的;

网友B:
是不是外部接中间继电器,不知道怎么接?如果是的话,例如输出如Y0动作了,Y0输出端要串联24V电源进入才能驱动中间继电器.具体说明书有接线图可以参考的.

网友C:
这种接法的好处是,可以使用多种电压和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那里是不是少了一根线。com3和com4怎么分,是不是com3和y3对应。com4对应y4.y5.y6.y7?

网友D:
com3和y3对应。com4对应y4.y5.y6.y7,是这样的

网友E:
应该都清楚了

网友F:
如果所有输出端电源是相同的 ,可以把所有COM x 串接在一根线上,

本人新手

网友G:
打酱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