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1):
如题,AB PLC CPU: SLC 5/03 ,编程软件 RSLogix 500的安装环境,能否安装在windows xp 专业版sp3的系统,正常使用包括与plc联机,请熟悉AB plc的坛友给确定下,谢谢。

网友A:
没试过,我用的sp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试过,我用的sp2
谢谢,你用过这款软件,sp2是可以联机的,是吗?现在就是在确定问题所在,据说sp2是可以的,sp3的不可以,现在要确认是不是sp3系统的问题,做系统是很麻烦的事情,各类工控软件太多,重装相当费事费时。sp3下联机截图
还麻烦楼上和其它熟悉此款软件的给确定下,sp3能否完全运行此款软件,谢谢。

网友B:
我可以告诉你,SP2装这个软件没有问题,但是SP3和全部打了补丁的SP2都有可能出现冲突和不稳定现象。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的,用兼容模式安装,win98 win2000的都试一下,有时候要进入下层目录下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告诉你,SP2装这个软件没有问题,但是SP3和全部打了补丁的SP2都有可能出现冲突和不稳定现象。
我这系统是sp3专业版的,软件安装无问题,联机的时候建立连接系统通不过,在这个系统下能否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的,用兼容模式安装,win98 win2000的都试一下,有时候要进入下层目录下安装。
不太懂啊,兼容模式?具体如何操作?win98,win2000系统就不考虑了。楼上的兄弟有没有具体实践过sp3的系统,有实际操作最有意义和可信度。现在是要确定问题所在,因为现在的sp3的机器软件安装没问题,就是与plc联机通不过。应该可以还是解决不了问题,熟悉软件具备条件的话帮忙实际实践下啦,谢谢。关于系统说明,明确指出的有几个,sp3不知当时出没出来,未提,现在纠结中,如果能确认是系统问题,回头可换电脑实践下。

网友C:
我会装不会用
windows xp sp1版本安装是没有问题的,sp3我也装过,但是大部分用ghost安装的系统,安装一些工控软件的时候,有时会出错,有时没有。像cp717 mpe2000 rsviesw32。。。最好都在sp1下安装,sp3上是肯定能装的,不是让你换系统,右键点击安装文件,属性,兼容性,用兼容模式运行,下拉选择一个系统。。。多试试,安装这一块没什么技术含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dows xp sp1版本安装是没有问题的,sp3我也装过,但是大部分用ghost安装的系统,安装一些工控软件的时候,有时会出错,有时没有。像cp717 mpe2000 rsviesw32。。。最好都在sp1下安装,sp3上是肯定能装的,不是让你换系统,右键点击安装文件,属性,兼容性,用兼容模式运行,下拉选择一个系统。。。多试试,安装这一块没什么技术含量的
嘿嘿,安装无问题的,整个软件,界面都没有问题,问题是没法在线,与plc连接建立不了,编程缆是rs232/485,型号1747-PIC,想确定的问题是sp3系统是不是确实没法建立在线连接。

网友D(2010-12-09):
我用的是SP3的,5000软件是16.0的没有问题 用了好长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