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1):
做控制的来看看

网友A:
谁做的图啊,怎么这么乱啊!是不是专业人员画的呀!也太没水平了吧!

网友B:
作的不标准,看不明白

网友C:
SQ是什么?限位?

网友D:
应该是
SB2------KA1-------KA1A工作并自锁
SB3------KA2  。 KA2A工作自锁(横向运行)
                      21与29接通SB3指示灯亮
SB6------21---KA1A---31 -----32----33--------KA3(自锁)----34-----34---SQY-----37---转换开光(正转)
纵向SB4按下----21----28---SB4指示灯亮
转动SA1反转准备 :21-----KA1A-------SB5------------SB6-------KA3A-----------SQX 36-------KA2A 38 ----------- SA1(反转)

楼主:
5楼说的我回复一下
当闭合开关SB3的时间中间继电器KA2A也通电,当闭合SB6的时间见 开关旋转到正转则34-----------SQX+-------------SQY++++++++,那么KA2A常开点通电吸合。限位开关不就没用了?
请指教谢谢

网友E:
5楼说的我回复一下
当闭合开关SB3的时间中间继电器KA2A也通电,当闭合SB6的时间见 开关旋转到正转则34-----------SQX+-------------SQY++++++++,那么KA2A常开点通电吸合。限位开关不就没用了?
请指教谢谢
天堂资源网 http://w ww.d2tiantang.com.
草根站长 电工之外的休闲的乐趣

KA2A是纵,横选择作用,以正转说明,当KA2A不通电,选择的是横控制,是34--SQX+--KA2A--SA1,等于短接SQY+;当KA2A通电,选择的是纵控制,34--KA2A--SQY+--SA1,等于短接SQX+。

楼主:
谢谢五,七楼的朋友
谢谢你,我看明白了,自己欠缺分析与实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