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1):
大家好:
我们每天都要接触到小型断路器与接触器,但是一旦某台设备上用上了某种规格的之后,基本上就不会再更换。坏了之后照着原来样品买来一个装上就大功告成。
但是平时很少去管断路器或者接触器上的型号的含义。
比如:断路器上的D60和C60有什么区别?两者在使用上有什么区别?恐怕就有人说不上来了。
所以我在这里请教大家将断路器的型号详解及其应用告知大家!
还有就是接触器的型号含义及其应用告诉大家!
以便在日后的工作中有人问起的时候能给予一个详细的解释,同时也会给自己的工作带来很大的方便!
在此我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初步了解过,C一般为照明用,D为电动机用。两个的差别好像在分断时间上。不过我这里使用C的多。
若有错误请高手补全。

楼主:
因为在网上很难查到比较详细的,所以请哪位有心人通过自己的总结后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在次感谢!

网友B:
C型与D型的区别是对瞬间过电流的脱钩曲线不一样,C型脱扣曲线起点是是额定电流的6-7倍,D型是10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型与D型的区别是对瞬间过电流的脱钩曲线不一样,C型脱扣曲线起点是是额定电流的6-7倍,D型是10倍。

楼主:
还请详细,并具体一些。
最好是将其编号规则附上!

网友D:
具体型号的含义可以查看手册的。

楼主:
请11楼的朋友讲清楚些,或者能给个电子版的手册。我先谢谢了!

网友E:
C一般为照明用,D为工业用。

网友F:
60指的是电流,就是电流为60A

网友G:
第一次找到和我工作相关的论坛,哈哈。我来简单解释下。具体可以到网上搜搜
一般开关有几个参数,额定电压,额定电流,分段能力,脱口曲线特性,稳定性等。
你提到的C,D指的是脱扣曲线,简单的讲就是过载时带延时时间保护的。常用的有B,C,D,K等几种。B是3-5倍电流脱扣,C是5-10倍,D是10-20倍。楼上说的电动机常用的是K。D主要还是用于比较小的感性负载。一般保护和建筑用C的。

网友H:
你看下图片就清楚了
这是施耐德C65N系列的曲线,另外C/D型只在微型断路器才有,塑壳断路器和空气断路器没有,电流有63A,没有60A,1,2,4,6,10,16,20,25,32,40,50,63
主要考虑的是电动机等启动时有一个较大的启动电流。

网友I:
是啊    就是因为电机启动电流大   所以才采用D型的,用于工业

C型用于照明

网友B:
17#的,微断有60的,也有63的。
有40的,也有45的,很混乱。

楼主:
为什么还没人帮忙?肯定有细心的人总结了。。。。。。。
在次感谢

楼主(2011-04-18):
有哪位朋友能提过一下较为系统的参考!
本人在此先表示感谢

网友G(2011-12-15):
都一年过去了你们还在顶这个帖?佩服佩服。
我之前那个不详细么?我觉得挺详细了啊
B,C,D,K都解释清楚了啊。
像C65N,指的是脱扣曲线为C,N用来标识分段能力为6000A(记不太清了)
现在这款停产了,被IC65N替代了。

楼主(2013-12-30):
好久没来论坛了,关于继电器的型号解释,也没有查到更加详细的。
希望有知道的朋友,不吝赐教!

网友J:
简单来说就是D型允许过载的时间比C型要长,多用于感性负载 如电机等。

楼主(2014-06-23):
就是想整理一份详细的规格列表,最好是常用的各个品牌。这样的用的时候也方便查阅。

我这里的种类实在是太多了。有的都没见过,如果总结的多一些,也可以大致进行判断,至少维护的时候可以用自己知道的类似型号替代。

总结一些东西总是好的。网上根本就查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