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帮看下这个步进梯形程序中的141步有啥问题!!!

楼主(2010-10-21):
请大侠帮忙看下这个步进梯形程序的141步停止命令,为什么不能复位M0继电器,我做仿真和现场操作都没成功,不知道为什么程序跳到S23状态,要求复位的继电器会没有动作,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哦,大侠去哪里咯,拜托!

网友A:
我不高手,只懂一点点PLC,我建议你把设备动作大概示意图发上来,更容易理解.
程序我下载了,正 在研究一下还没看明白

网友B:
看了你的程序,看来你还不懂什么叫步进编程方法,格式错误,思路混乱。建议你先系统地找本好书学习步进的编程方法、格式,M8040的用法等,不要想当然,以免形成思维定式,迷途难返,难以纠正!!!

楼主:
不耻下问嘛,书大概看了下,用到实践还是有差距的

网友C:
编程时,先画了流程图没有。
去掉S20、S21、S22的STL块,M0可复位。
欢迎支持【职场人生】论坛:
http://bbs.gkong.com/list.asp?Boardid=84&Big=Y

网友C:
M8040、M8034的使用,处数也多了点。
STL S23后的ZRST指令,我也不这么用。
程序中,好像缺STL S23。

楼主:
对,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