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1):
凉皮机的操作规程及注意事项
   1、首先检查您所使用的供电电压是否与凉皮机的额定电压相符合。地线必须按装。
   2、凉皮机用户需在机器以外配有保险、闸刀。
   3、接好电源,合上闸刀。机器面板上绿色指示灯亮,表示凉皮机已经通电。
   4、首先把温控仪表旋钮定在65度的位置上,这时绿灯已亮,说明开始加热,温度到后红灯明,说明已停止加热。这时把加热开关关掉,回温5-10分钟后,方可开机。在没有开机之前的升温阶段需将挤出嘴(铝头)放在热水中加热。
   5、开机前把进料阀门关闭,把面水倒入料斗,然后开机,把进料阀门打开,让面水进入机内,这时出来的凉皮不成形,出1分左右,方可安上铝头,这时就可以出来凉皮,然后根据前嘴的出面速度和加热度,再决定阀门开关的大小,看凉皮的效果来决定它的温度,出来的凉皮发暗不成形说明温度过高;发白不成形说明温度过低。等凉皮出到最佳效果时可旋动一下温控仪的旋钮上面的白线,指到哪就对到哪即可。
   6、自熟凉皮机加热采用自动恒温装置。如温度到指示值时,加热电源会自动断开,低于指示值时,电源会自动合上。
   7、凉皮机每次生产结束前,先将铝头拧下来,再开机倒入适量的水等把机内的面水推干净后,即可关机。
   注意:温度、面水、阀门、开关要配合好否则凉皮出不到最佳效果(把铝头放进水中进行冷却)。

网友A:
写的还不错...支持下~!